[笔记本电脑]
联想G450暗屏修复

楼主(2020-10-07):
  今天一个朋友让我给他看看一台联想笔记本,他不知为什么屏幕那么暗。牌子是联想3000G450.一开始走了一些弯路。直接打开机器,看看屏线有没有插紧。屏线也是紧的啊。怎么回事呢?看了一下论坛,测量了供电条件,有一个19V的,还有开启电压,3.3V什么的,感觉都出来了。怎么就不亮机呢?难道高压板出现问题,于是找了一个代换了,也是暗屏。算了今晚就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心想,要不重新做一下系统看看,当驱动打上去后,咦,居然亮了。真是奇了怪了。进入桌面后,它的屏幕亮度调节不是由暗逐渐变亮,而是一会亮一会暗,循环式的。当处于亮的时候,也就可以进行一般操作了吧。
  新手上路,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怎么会想到要重新做系统呢, 开机不就是DOS显示吗,DOS下还与驱动有关吗,。。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纳闷,但结果就是那样好了。不过,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非得用电灯照才能看见的那种暗屏,但非常的暗。

网友:
呵呵,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还真行了。我也纳闷。

网友:
谁知道呢,楼主就是这样将问题解决的

网友:
那的烧香拜拜

网友:
有疑问 屏都不亮 看不到 楼主是怎么操作做系统的?

网友:
打着灯照着屏做系统的

网友:
电脑还是不正常,问题点还没找到

网友:
这说的不清不楚的完全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呀

网友:
有可能  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有可能

网友:
算是软故障吧,硬件部分应该都是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与互动。

网友:
看来的确是新手啊,连整个叙述都不够清晰明朗

网友:
我觉得可能会回来。

网友:
这描述

,不是电脑维修的都懂不是系统问题,等着回来吧

网友:
问题还是没找到,容易返修的骚年

网友:
有时候换过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屏幕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算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