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或许对你很重要!

楼主(2020-10-07):
兄弟们有经验的讨论一下关于联想THINKPAD T440的CPU问题!这个板号NM-102的主板上用的是I5-4300U的处理器,有人说THINKPAD的主板上用的CPU是加密的在别的机器上用不了会掉电,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你找个机器把CPU换过去试试不就有结论了?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网友:
大神你这个是个好办法,但也是 笨办法,迅维有这么多神级的大佬为什么放着大道不走非要去走山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机器把CPU换过去试试不就有结论了?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再说了假如真的能用,市面上THINKPAD的板子不少,价格合理还有量,岂不是美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机器把CPU换过去试试不就有结论了?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这比在淘宝上让黑商家按在粘板上来回摩擦不香吗?

网友B: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的,就是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的,就是加密了

确实我在X1上面拆的4300U换在其它主板开机掉电

网友:
真的,带锁的u几十块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