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充电灯长亮

楼主(2020-10-07):
插19V电源不装电池,充电灯长亮红色,不插电源,装上电池,充电灯也是长亮红色,试了下,充放电都正常,请教下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充放电都正常,只是指示灯不正常??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都正常,只是指示灯不正常??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