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 S6-1060 MS-16L31 黑屏 时开时不开 不进系统 BIOS

楼主(2020-10-07):
大概情况:
型号:未来人类 S6-1060
配置:台机I7-7700K  CPU  32G内存  GTX1060显卡板
故障1:上电屏幕不亮
故障2:不定时黑屏 不定时不开机 装不上系统  进PE正常
报价:800 包干 保修三个月
时间:要求三天内解决
拆机目测外观  属二修机,同行转过来的,不方便联系机主,之前情况未知
查无图纸无点位
主板板号:MS-16L31  V星代工

检修过程1:
1:电源接口另类,电源功率240W  输入电流12A   且没随机器留下   考虑可调电源5A负载不够
2:电池能开机 风扇转  键盘长亮绿背光   外接显示不亮
3:去掉显卡板 更换内存 CPU 等过程略
4:拆机  主板 CPU 内存 电池  最小亮机状态触发后  示波器量各电感均有输出  CPU有温度  (显卡板可先不装)
5:示波器继续量 内存253 CLK254 DATA无波  108 RST无电压
6:继续量 BIOS芯片1 CS有脉冲 6 CLK无反应  果断刷BIOS
7:坛里下载再用全新ME合成   上电测已过内存   外接USB键盘大小键灯已能正常切换
(附件BIOS可供下载,亮机快)

网友:
历害了   这钱赚的舒服

网友A:
楼主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深厚功力和经验维修好了这个没有图纸没点位图的没外接电源的本子,值得停航学习。顺便提一下以后的游戏本都是大功率的 ,需要电流都在10A左右,市面上的30v可调5A电源有些跟不上了,10A的你买不到

网友B:
V星代工的  没有搞到过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深厚功力和经验维修好了这个没有图纸没点位图的没外接电源的本子,值得 ...

10A 的 怎么会买不到了,便宜的 100来块 还能用凑活

网友:
给大佬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深厚功力和经验维修好了这个没有图纸没点位图的没外接电源的本子,值得 ...

大功率电源可以买到,一个字 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代工的  没有搞到过           加分

就是MSI生产的,全套设计 架构都是MSI的,     换个LOGO模具就是别人拿去直接上市销售了。

网友C:
报价:800 包干 保修三个月 价格才是这次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800 包干 保修三个月 价格才是这次的动力

6代游戏本  500起步    9代 1K起价 (可拆CPU 独立显卡板的)   板载CPU 显卡的  800起价   客户基本都是眼都不眨    目前还没遇到跳单的

网友:
大神牛逼呀!无图无点位都修得那么有条有理。收徒弟不大神

网友:
可以,好价格。。。800

网友D:
没有图纸的笔记本,我基本上搞不定,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的笔记本,我基本上搞不定,楼主技术好呀。

平日修板子  多看图  熟悉电路结构

同厂家的  一般都差不多  不同型号也能参考

网友:
加分支持。这个电池也厉害。

网友:
现在还能修这么高价的不多

网友:
现在还能修这么高价的不多
§小混混★☆
以前在广州 三五十都有人修 还要租房住 现在回老家 动手就是100 不谈几十的 生活压力也小 目前还要搞几十的 都是要慢慢退出维修这个队伍的
详情

网友:
这个可以这款机器应该赚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能修这么高价的不多
以前在广州 三五十都有人修 还要租房住
现在回老家 动手就是100 不谈几十的 生活压力也小
目前还要搞几十的 都是要慢慢退出维修这个队伍的

网友:
八百我能研究二三天,尼玛一百最多半天,价格决定修复率,6代以后的一体U,客户给得起U的双倍价,我的BGA也能换,之前五代U还从料板上拆了重植成功过,只是新料板没有多少,因为换板子的少,报不起价!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