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75M-D3V-Rev.1.1

楼主(2020-10-07):
想请教各位大神,我修一块技嘉 B75M-D3V-Rev.1.1,诊断卡跑03掉电重启,刷了BOIS还是掉电重启,在网上查跑03 是  03 清除8042键盘控制器,发出TESTKBRD命令(AAH) 通电延迟已完成。 ROM BIOS检查部件正在进行或失灵,我刚学修主板对电脑软启动没有什么经验,看贴纸很多都说技嘉主板BIOS或是缺电压,但CPU能跑几个代码了,主要的内存电压,CPU电压和IO的VIN检测脚电压2V都测过没什么问题,硬启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想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5V 12V检查电压

网友:
把绿线对地短路检测这两个都下2V的应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