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Gl553vd,插电电流直接跳到1.6a,风扇狂转

楼主(2020-10-08):
华硕Gl553vd,插电电流直接跳到1.6a,风扇狂转,不显示,检测显卡供电二极体值为0,vccgt二极体为0,3.3v、5v、1.05vCPU供电、内存1.2v正常,内存复位无电压,平台复位也正常,难道显卡和CPU短路了吗?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这种假电流的修的头疼……

网友A:
我修到一个fx80ge8750,i7-8750h,CPU值3,显卡值1.,你那个CPU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挂了

这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一个fx80ge8750,i7-8750h,CPU值3,显卡值1.,你那个CPU什么型号。

我明天看看

网友C(2020-11-13):
GL553  6代u挂了。。没意思。。板子太薄了 bga不好搞 变形

网友D:
如果电压正常 电流直接1.6A 基本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压正常 电流直接1.6A 基本CPU坏

那没有为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L553  6代u挂了。。没意思。。板子太薄了 bga不好搞 变形

那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