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1款macbook pro

楼主(2020-10-08):
开机按Ait 没有反应,到不了切换启动系统的界面 换外置键盘也一样,Ait可以确定是好的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A:
键盘上有两个alt,都不行?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先把硬盘取下 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上有两个alt,都不行?

对     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