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供电大短,无地方发热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0-10-08):
接手一块联想的主板,实测3V电感阻值接近零,开始烧鸡大法,烧了半小时后没有发热的地方,电压超过0.8V,就始终降压到0.8V以下,电流爆表,下面是实物图。

网友A:
取掉散热片摸下桥模块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掉散热片摸下桥模块 试试

桥没有发热,半小时烧机都没用。

网友:
电流 直接到 4.几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没有发热,半小时烧机都没用。

为什么不加大点电流?我一般烧不出来就加大电流

网友:
加大电流容易烧掉芯片

网友:
阻值为0或者很低的话,不上很大的电流一般烧不出来。

网友:
看图纸哪个线到哪里,有的是二级的不好判断。

网友:
阻值为0或者很低的话,不上很大的电流一般烧不出来。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电流无法加大了,只能到这么高

网友:
烧不出来,就把相连的地方一个一个拆

网友:
可能cpu坏了

网友:
有些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断开

网友:
可能CPU吧 ????

网友:
摸下CPU,估计桥挂了吧

网友:
一个一个拆

网友:
我用20A烧都烧过,,你这个才两三A电流没什么用

网友:
看你接的线。没有断开前后级。不过这个感觉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Mos管击穿了

不用客气哦

网友:
S5转S0电压坏了 拿走不谢。

网友:
CPU坏了,拆掉CPU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线太细了,阻值大了,实际通过电流下降了

网友:
usb测一下,估计桥over了,这种桥U一起太太容易挂了

网友:
散热器都不拆?3V一般是桥吧

网友:
风扇旁边散热铜管下面,这个板遇到几片了

网友:
我上回直接台式电源5v烧,哈哈电源线都冒烟了,主板没烧坏,两个小电容烧出来了

网友:
目测CPU瓜B

网友:
前级没有短路,后级有问题,烧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地方发热,估计是板层问题,没找到地方客户拿走了

网友:
最原始办法 看图纸 一路折一路 上次见到一台 跟你这一样 短路 烧半天没哪个发烫 就一路一路拆 拆到内存主芯片供哪路时就不短了

网友:
桥挂了,测一下桥的阻值

网友:
恭喜你CPU烧了

网友:
用热成像仪能看出来

网友:
完全短路是烧不出的。

网友:
散热器拆了摸摸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