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打印机里面都是蟑螂如何解决?

楼主(2020-10-08):
     今天接手一台针式打印机,里面都是大大小小的蟑螂,感觉无从下手啊!

网友:
找一个大塑料袋套上。然后用杀虫剂往缝里喷。主要是电源主板步进电机这类发热的的地方。然后有蟑螂冒头了就不用喷了。把口扎上。放置三四天应该就都死了。或者每天在喷点

网友A:
在户外拆机,,,风扇开始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户外拆机,,,风扇开始吹,,,,

一样的方法

网友:
拿到外边,然后用塑料袋包住,用敌敌畏,很好用,绝对管用,能除根。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