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

楼主(2020-10-08):
hp1020打印机,打印时卡纸,卡在出纸口,出来4cm时就卡纸,出纸通道,加热组件,主板都换过也是一样卡纸

网友:
建议您换个电源板试下,还有检查电源板和定影组件的相关接口排线。

网友:
传感器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定影组件

网友:
定影组件换个了的,还是一样卡纸

网友:
就没有换电源板和高压板了

网友:
dc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
查出纸传感器和出纸的驱动齿轮。

网友:
换个电源板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硒鼓爱漏粉,有的时候风枪清灰的时候,传感器上会落灰,毛刷清洁光传感器,试下,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更换打印机背面有一块很小的板子,上面有两个光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