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加电 80起跳 然后定100是什么问题 从哪里下手 没摔过 没进水

楼主(2020-10-08):
6s 加电 80起跳 然后定100是什么问题 从哪里下手 没摔过 没进水
进水

网友:
看看主供电1.8V有没有短路,通硬盘和CPU和电源的这一路,我今天碰倒和你一样的苹果小7,拆掉硬盘和电源还有短路,最后重植CPU才解决,有点郁闷!

网友:
从主板下手。无图无真相!

网友A:
USB管理器
程13913164531
对的 搞定了
详情

网友:
没事刷个机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A:
USB管理器
对的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