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7-A开机掉电

楼主(2020-10-08):
(图片)

网友:
是5V待机转1.05V

网友:
ME的供电,第一种模块电流1A就不行了。

网友:
你这个板有点大,但是好收钱,有一种很小的

网友:
这种是应急操作 不错

网友:
好方法,只要得到所需供电就行。

网友:
这电路改装的牛逼!大神呀

网友:
修家电方法都用上了

网友:
原电路,设计电流也是3A的

网友:
这个根本不需要这么改吧,一二颗电阻,移动一颗电阻即可啊,网上视频一大把

网友:
现在ME待机就有电压吗?我什么时候也能修到这种板

网友:
大神威武  可惜我不会!

网友:
这种小板 我也用过,还是要功率大点的比较好用。

网友:
这就是真的得技术

网友:
主板上 打个孔,上螺丝固定最好了。。

网友:
好端端的主板搞成这样,ME供电连到桥1.5V,PG改一下,主板上都有预留焊盘,一点痕迹都不会有,RT8065Z要拆了

网友:
ME供电IC是通病了,应该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如果好坏几组供电 ,脑补一下 肯定很威武

网友:
模仿电路,比较讲究,调试焊接也厉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