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班就 悲剧了只好全网求助

楼主(2020-10-08):
第一天上班面试考题 是不难 但是老板本身不懂  没那么好搞。。。上图
这个电感1脚烧爆了 阻值为零了。。。本来想盖绿油飞线完事 但是后面 显卡供电芯片20脚一大堆东西都一起短了。。。对于面试题来说 有一定难度  求过关方法。。。

网友A:
显存供电相关电路,基本1060显卡和显存都挂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相关电路,基本1060显卡和显存都挂B了.

他有两路供电 另一路是好的 。这个电感本来是有硅脂垫保护的,后来谁清灰给取了然后就烧爆了。

网友:
这是显存供电吧,显卡和显存都凉凉

网友:
直接烧鸡,烧机总会发烫吧,让你老板自己来模,短路负载会发烫他总知道吧

网友:
1.35V直接打死 GPU和VRAM。。。报废了

网友:
拆完用集显,交工

网友B:
= = 清灰烧爆了这公司不待也罢 电池不拔就清灰可见基本常识差到什么程度

云吞煲仔饭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晕 什么操作啊

网友C:
显存供电短路,显存显卡都凉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短路,显存显卡都凉啦

这个供电得右边是有阻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供电得右边是有阻值得。。。

有阻值也没用,显卡叹号

网友E:
出钱给老板买块板立即过关!

网友:
估计至少是打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还是烧鸡打发伺候,哪儿发烫就是哪儿坏了。

网友: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清灰烧爆了这公司不待也罢 电池不拔就清灰可见基本常识差到什么程度

我看了好几遍 我这么没看到说是清灰搞烧的?应该是这个游戏本的通病吧 烧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钱给老板买块板立即过关!

这个回的溜

网友:
弄好了没。。。。。。。。。。。。。。。。。。

网友:
实事求是的说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清灰烧爆了这公司不待也罢 电池不拔就清灰可见基本常识差到什么程度

大哥 你在哪看到是说清灰搞得我咋没看见

网友:
这其实有难度了 要看有没有烧到别地方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显卡多半烧了

网友:
像这种我都是让客户换板,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显卡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

网友:
就算没有散热垫,也不至于烧电感呀,电感老粗的线,一定是负载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管是不是上班第一天考核,实事求实说出可能性,要么客户愿意出钱来修(还有换了配件不能好的可能),,要不用集显.

网友:
显卡废了,,,,,,,,,,改用集显就完事了!

网友:
驱动芯片加2个场管试下

网友:
修不好试试改个集显行不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到过我这里的 cpu啥的是到南方转一圈被换掉了

网友(2020-11-07):
想问问面试过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