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本体标示53A8,5脚,实际型号G524,可以用APL3553ABI-TRG代替

楼主(2020-10-08):
花钱找人查的免费分享

网友(点评):
饼哥被骗了,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可以替代,不过芯片应该是G524(丝印53AX),APL3553(丝印53OX),看下图

网友:
能查询的大神 牛X

网友:
必须支持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A:
饼哥被骗了,APL3553的丝印是53OX,芯片应该是G524(丝印53AX),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可以替代,看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饼哥被骗了,APL3553的丝印是53OX,芯片应该是G524(丝印53AX),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可以替代,看下图

感谢,不算被骗。在他们元件贸易行业,这2东西就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不算被骗。在他们元件贸易行业,这2东西就是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代替的芯片就可以看作一样的,功能完全一样的芯片,只是不同的公司生产后改了不同的名字,现在很多图纸和点位上表的型号都不一定一样,实际主板可能都是用的不同的公司生产的芯片但是功能完全一样的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