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706更换CPU

楼主(2020-10-08):
我主要是修手机平板的,但是电脑也修一点,仅限苹果。
有个问题想问下专修电脑的大哥们。
前段时间800收了个A1706,他原来的屏就是坏的,有黑线条,进水的,不开机,版号是00239,结果是开机不显,外接可显,拆开发现进水几乎没有痕迹,测量发现EDP信号短路,直通CPU的,我外接用了一周左右,然后挂了,开不起来了。就一直放着了。这个故障貌似是个通病来着。
最近买了个二手bga准备着手干cpu了,昨天从料板上拆了个U换上去了,以前看了好多帖子都说换cpu换桥啥的要刷bios才能进苹果系统,结果我直接一次点亮进系统,也没有刷bios,然后升到最新系统也没问题。
难道从料板拆的不用刷吗,还是说新买的要刷。

网友A:
开机显示有点慢吧最好改下me 1706的也换过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显示有点慢吧最好改下me 1706的也换过cpu

开始是有点慢,但我更新到最新系统,开盖基本上几秒钟就亮苹果了,改me啥的我完全搞不懂,我只会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是有点慢,但我更新到最新系统,开盖基本上几秒钟就亮苹果了,改me啥的我完全搞不懂,我只会刷个bios

没事的,不改也没什么关系苹果是和其它机型不一样

网友:
不错 楼主 刚开始就会搞CPU了

网友C:
干CPU 的都是牛逼的大神!而且还是苹果的

网友D:
都这么利害了。一来就干cpu?

网友:
苹果的更新系统好像固件也更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这么利害了。一来就干cpu?

我个人觉得比手机cpu简单一些 毕竟点没手机cpu那么密 之前没买bga的时候我1707桥短路我都是用大炮干的 下面架大炮 上面风枪吹 大点的芯片就不行了
1706的u取下来的时候是看的是直的 冷了就弯了:daizhi: 想了一下手机cpu取下来也是弯的应该没事
本来我买的锡珠植锡 怎么植都植不好 还是刮锡方便 一次植好
把cpu对好位 直接一次就焊好了啊
我觉得对新手来说 植锡应该是最难的吧
焊cpu来说完全是按启动按钮

网友:
修手机的都直接干cpu!!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CPU 的都是牛逼的大神!而且还是苹果的

没黑胶干U不是啥难事

网友:
楼主牛逼,高手一个,我就想问下,楼主二手BGA台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打算也整一个

网友E:
迅维360有没有要的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楼主牛啊。

网友F:
这CPU不便宜吧,要是干费了心疼好几天

网友G:
1706。 800收来也是牛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CPU不便宜吧,要是干费了心疼好几天

300度不到 怎么干的死 没那么容易死 放心干 手机cpu我都是400多度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706。 800收来也是牛批。

我这一柜子 都是收的 不是cpu挂就是莫名其妙的故障的 慢慢研究 收来总得不亏

网友(点评):
单屏幕卖也很划算的

网友:
通病啊,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360有没有要的

迅维360多少钱,在什么地方

网友:
对啊 以前接到好几个 都退了

网友:
手机CPU400度都不怕的

网友H:
干这种U其实还是有点麻烦的  值要值好久 有可能是我的手工不太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干这种U其实还是有点麻烦的  值要值好久 有可能是我的手工不太过关

刮锡植  倒锡珠植才麻烦

网友:
300度不到 怎么干的死 没那么容易死 放心干 手机cpu我都是400多度干

网友:
CPU啊  成本要命

网友:
苹果电脑换U是不需要刷的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BGA焊台,等待机会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柜子 都是收的 不是cpu挂就是莫名其妙的故障的 慢慢研究 收来总得不亏

好多喇叭,怎么无损拆下来的

网友:
厉害  碰巧不用刷吧,一般也可以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多喇叭,怎么无损拆下来的

1707喇叭容易有杂音 我这些都是坏的 之前拆下来的 加热台局部加热一会直接硬翘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多机器啊    长见识了

网友:
全新的要刷,拆机的不用

网友:
300度不到 怎么干的死

网友J:
刮锡植株是怎么个弄法??

网友:
给楼主点赞,很多修电脑的都不敢换单CPU的

网友:
换CPU和换显卡桥没什么区别,只是风险成本太高不愿意换而已,好的CPU不好买,楼主这个如果不是料板上拆的,淘宝上买个CPU试试,

网友:
干不是难事,关键是客户不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刮锡植株是怎么个弄法??

刮锡膏啊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柜子 都是收的 不是cpu挂就是莫名其妙的故障的 慢慢研究 收来总得不亏

不亏。收的价格也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360有没有要的

成色如何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比手机cpu简单一些 毕竟点没手机cpu那么密 之前没买bga的时候我1707桥短路我都是用大炮干的 下面架大炮 上面风枪吹 大点的芯片就不行了
1706的u取下来的时候是看的是直的 冷了就弯了:daizhi: 想了一下手机cpu取下来也是弯的应该没事
本来我买的锡珠植锡 怎么植都植不好 还是刮锡方便 一次植好
把cpu对好位 直接一次就焊好了啊
我觉得对新手来说 植锡应该是最难的吧
焊cpu来说完全是按启动按钮

这个大CPU也是挂锡膏吗?我怎么挂不好呀?代网吹?

网友(2021-07-23):
也后看样子真的要换CPU了,现在电脑都是高度集成的,跟手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