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X1161A 电源维修 求八脚芯片型号

楼主(2020-10-08):
宏碁 X1161A 投影机,不通电,拆开后发现电源板有个八脚芯片炸了哪位大哥有这个型号的电源板,求芯片型号

网友:
将相邻部分的电路画下来比对一下就是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TOP256

网友:
楼主看一下空脚是第几脚?...............

网友:
一般板子上有板号,按板号搜电源型号,搜到对比,一看便知。

网友:
查到,是364,维修的师傅们可以参考了

网友:
有时候可以去淘宝,有些卖板的是高清图

网友A:
这个炸好多变压器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炸好多变压器也坏了

对滴,很少变压器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滴,很少变压器断线

很多变压器断线

网友:
淘宝咸鱼搜版号。。 搜到看看能不能对一下。。有几率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