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10亮机卡 风扇暴力调速

楼主(2020-10-08):
GT310亮机卡,原装风扇坏。
直接换了AMD4针扇叶 ,AVC的。
发现速度很高,噪音极大。
将PWM调速线直接接地,风扇就不转了。

免钉胶直接粘上去的
——————————————————
一共构思了2个降速方案
方案①

还是降低pwm针(兰线)脚的电压。
pwm针,悬空时,转速达到最高,测电压2.7v
利用in1407二极管,钳压原理,单个会将电压钳制在0.7v
2只串联,电压固定在1.4V
方案失败 x
实测pwm针脚,电压降低到了1.4V,速度依然很高
降速不明显。
直接用单个二极管,速度直接降到了0.不转。
这风扇调速性能太差劲。

——————————————————
方案②

从供电下手。
显卡上有一颗7805贴片降压元件。
直接从这里取5V给风扇供电。
pwm和转速霍尔,悬空不接。
成功。

上机测试,风扇几乎无声音,转速很低。

网友:
这个思路让人无法评论

网友:
我就想说  这个卡有必要这么折腾么

网友A:
直接换个亮机卡 不香么

网友B:
也就是12V换的5V,其他2根线都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亮机卡 不香么

报价200,客户嫌贵。
就修吧。

网友:
7805很快就要凉凉了

网友:
插主板上不会吗?

网友:
5V给风扇供电,转速很低,能满足散热需要吗?.............

网友C:
换个显卡行不行,这么折腾卖显卡的没饭吃了!

网友D:
还是风扇的问题,换的风扇是高转速的,就是电流大的,应该换个小电流的风扇就行,或以看看原来的风扇标签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12V换的5V,其他2根线都悬空!

负极悬空能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风扇的问题,换的风扇是高转速的,就是电流大的,应该换个小电流的风扇就行,或以看看原来的风扇标签参数。

有可能。这个原装风扇的调速机制,一直是个谜之问题。

回头借个示波器,拆个原装扇,亲自测一下pwm脚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行不行,这么折腾卖显卡的没饭吃了!

小车不倒只管推。
能凑合就凑合用。
不该报废的东西,尽量发挥余热。
这样社会总财富,不会减少

网友E:
ne555做个pwm调速器就可以,外围4-5个元件就可以,我做好的板有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555做个pwm调速器就可以,外围4-5个元件就可以,我做好的板有好几个

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搞得那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12V降到5V,直接通过PCI—E插槽连接不更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