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暗影骑士 显卡叹号43维修 镁光显存颗粒代换三星显存方法

楼主(2020-10-08):
板号:LA-E921P   故障: 不认显卡
到手检测后: 同行的机器,,显存供电有烧糊 ,显卡供电 这块被动过  ,
显卡被更换过,ec  被动过 ,能点亮进系统,不认显卡。
独显这一块很多供电没有出来。按照时序开始查,检测到+1.8VSDGPU_AON 这个 已经正常转换出来,
+1.8VSDGPU_MAIN 这个电压没有,往前查开启信号1.8VSDGPU_MAIN_EN为低电平,
断开DG4 二极管后 恢复正常为高电平,显卡这边供电都正常出来了 。
应该是一个保护电路出了问题,可能是之前显存供电短路引起的  。
电压正常后,进系统显示叹号43 。用mats跑了一下测试,结果全部报错

看来显存已经全部挂掉了,显卡上家说已经换过了,
暂时不考虑,不过手上目前没有三星的显存,研究了
一下图纸,图纸上显示依靠r1 r2 r3 三个电阻来识别
或者调整不同显存颗粒的电压?

我手上有镁光颗粒,所以按照图纸改了r2 电阻

主板上原装的是三星的颗粒

1060的料板上取下的镁光颗粒拖平植球

全部装好

进系统不再叹号,最后附带一张测试图

不会真有人看完帖子不加分吧,不会吧不会吧

 会员694816300鑫豆2025-9-22 16:33
 会员688692300鑫豆2025-6-1 17:20
 会员6796300鑫豆2025-5-13 12:55
 会员1147932300鑫豆2025-4-24 23:05
 会员593158300鑫豆2025-2-28 16:08

网友A:
你是怎么测到独立显卡的笔记本不是默认集显输出吗?我有张p106-100的无接口矿卡,用集显无法测试

网友B:
这几个电阻只是为不同品牌的显存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实际相差很小),真正识别不同显存品牌的电阻是接在显卡核心上的三个,具体你可以翻下图纸。是否改好,可以用GPUZ来看,它会显示出来当前显卡上的显存品牌

网友:
上家换过显卡。这里又换显存。我就想知道这个报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电阻只是为不同品牌的显存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实际相差很小),真正识别不同显存品牌的电阻是接在显卡核心上的三个,具体你可以翻下图纸。是否改好,可以用GPUZ来看,它会显示出来当前显卡上的显存品牌

这样子啊,所以不用改也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电阻只是为不同品牌的显存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实际相差很小),真正识别不同显存品牌的电阻是接在显卡核心上的三个,具体你可以翻下图纸。是否改好,可以用GPUZ来看,它会显示出来当前显卡上的显存品牌

高手 !方便加个微信吗?18170022977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C:
6颗粒同时坏是显存供电击穿了吗

网友:
很久没有换过笔记本现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颗粒同时坏是显存供电击穿了吗

对的,被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到独立显卡的笔记本不是默认集显输出吗?我有张p106-100的无接口矿卡,用集显无法测试

过去用过  pci的显卡进系统

网友:
佩服
看都能看懂 自己修 就就不出来了

网友:
感叹号的。我很少想到显存。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到独立显卡的笔记本不是默认集显输出吗?我有张p106-100的无接口矿卡,用集显无法测试

P106 的好像测不了

网友:
有一台也是显卡打感叹号就这样交差了

网友:
厉害了,真正的高手!!!

网友:
现在有这个软件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
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
请教一下,双显卡的笔记本用MATS怎么测试

网友:
mats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