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修过这块板子啊,开机不能

楼主(2020-10-08):
有没有谁修过这块板子啊,开机不能触发,io有跳变,就是不拉低pson,而且也不知道io引脚定义,不知道io上面的pson是哪个?

网友A:
IO都19年产的,没图只能买图了,还有一个就是跑线,别无他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都19年产的,没图只能买图了,还有一个就是跑线,别无他法。

买都不知道在哪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都不知道在哪买

老实跑线吧,绿线起头,金属刷子到处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实跑线吧,绿线起头,金属刷子到处刷。

就是刷不到,io到绿线那边的线路

估计这条线路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刷不到,io到绿线那边的线路估计这条线路断了,,,,,

直接刷IO一般是找不到点,高端的板子一般会有一级的转换,你看看桥1.0V附近或电源口附近,还有桥附近。

网友C:
这么新的板子去老马家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的板子去老马家找找吧

老马家?
是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IO一般是找不到点,高端的板子一般会有一级的转换,你看看桥1.0V附近或电源口附近,还有桥附近。

电源绿线在座子下面是有一个小电阻,然后小电阻另一头,就找不到通路了

网友D:
找近似这各IO的型号类推,试测看哪个是PSON脚....

网友:
今天有个哥儿画了一个图,可以去看看

网友:
慢慢跑线咯!

网友C:
马云家   万能的淘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   万能的淘宝呀

哦哦哦

网友E:
找同行试试能售后不啊

网友:
为啥不走保修呢?

网友:
IO直接换换试试

网友F:
C:\Users\zzz\Desktop
27脚

网友G:
1.8V待机出来了吗 还有装上U晶振有波形……

网友H:
这么新的板子,还是找相近的把,要不然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I:
xx之眼的系列主板,需要用心研究

网友J:
这么新的板子,在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V待机出来了吗 还有装上U晶振有波形……

待机有,io上能找到开机排针的跳变,就是没找到绿线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新的板子,在保吧

客户拿去华硕售后,售后跟他刷了个bios,然后不行,说他的电路有问题,就还给他了,然后就来我这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xx之眼的系列主板,需要用心研究

对败家之眼,又爱又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新的板子,还是找相近的把,要不然真没什么好办法

是啊,全网在找类似的维修案例,还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同行试试能售后不啊

客户去了华硕售后中心的,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C:\Users\zzz\Desktop
27脚

这个27脚是pson吗?

网友:
27脚接的一个mos管g级mos管一端连接绿线,一端连接it8665e,忘了第几脚,用刷子刷应该刷的到

网友:
找块一摸一样的板子量量不就行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K:
同样华硕的Z170 M8H 败家之眼,开机跳变pson信号不拉低,颇为费解,各项待机电压正常排除短线。这个主板有两个IO,一个在左边,一个在中间显卡插槽下面。我理解的是两边要信号同步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样华硕的Z170 M8H 败家之眼,开机跳变pson信号不拉低,颇为费解,各项待机电压正常排除短线。这个主板有 ...

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不跑码,pcie复位都有了。无法跑码BIOS芯片是25u12873f,用TL866编程器,无法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近似这各IO的型号类推,试测看哪个是PSON脚....

开机电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