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0-10-08):
不装cpu可以触发,而且各电压测试也正常,装上cpu就不触发了,bios已经刷过,求指点

网友A:
B450 AMD 新款架构 CPU需要待机电压  CPU坏导致不触发 修过2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50 AMD 新款架构 CPU需要待机电压  CPU坏导致不触发 修过2张

Cpu是好的,在别的主板上试过了

网友:
既然CPU好的那就上假负载打阻CPU引脚。

网友B:
我也有一块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BIOS的微码有没有涵盖,现在主板加电瞬间,风扇抖一下,我怀疑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检测U是否合适了
我现在修改一块Z370的板子上QL3X,正常U顺便触发,一上QL3X,像死的一样

网友:
装上CPU测下短不

网友:
测cpu供电mos?不是说只要上管d不对地就是正常的吗?
这几天有五张主板都没修好,唉,要蹦溃了

网友:
既然装cpu就不行,那就说明cpu座子坏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 同样的问题

弄好了吗???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