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多见卡集显故障

楼主(2020-10-09):
兄弟发来的一台A1466,据说没关机放在包里一个多月再开机发现屏不亮。没想太多直接加电测SPI 片选及数据如图:(发现集显不过)

不明所以?那么再来一张备份的正常00165-A的自检:
(正常在过集显动作后,裸板电流会降至0.28~0.30左右后在递增)
从第一张结合客户所述没多想直接判集显损坏直接换CPU(这台是1.8G 8G版本 CPU:5350U)换U后结果故障依旧。依然无过集显动作其裸板电流始终保持0.6~0.7至2秒后降到0.56持续无动作。又没多想凭经验认定集显调用内存时出错。直接干内存其8G颗粒太贵,手里有4G版本直接干换成4G颗粒在把内存ID识别电阻按4G的排列,并换成4G版本的新ME的BIOS。再开机结果故障还是依然。懵逼了跟兄弟通个视频顺便唠唠嗑转换一下思路。静下来在从头走发现判定调显存出错明显有问题。第一扩展内存自检已过在过集显时内存AD动作已截止而检扩展内存时AD动作明显无误。

并且在卡集显持续2秒后电流的下降都说明卡集显时不是死机而是待指状态。从CPU正反面的关键部分电容及提拉分压电阻到EDP反复排除最终找到U3900 BCM15700 这个摄像头高清控制闭环系统,在感觉U3900始终没有存在感。把U3900供电断开后终于看到久违的亮机信号。

这说明A1466 00165-A过内存自检到集显之间是要自检BCM15700后才是提交集显自检后才有亮机动作。

 会员1135681300鑫豆2025-7-24 18:54
 会员83202300鑫豆2025-7-23 22:08
 会员251966300鑫豆2025-7-19 14:20
 会员766834300鑫豆2025-5-6 18:03
 会员531921300鑫豆2025-4-3 03:24

网友:
厉害厉害,跟你一比,我就是3板斧

网友:
这蓝和粉是两个通道?

网友:
原来是存储的

网友:
看到大师的帖子 必须加分啊

网友:
汗  不懂用示波器 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高手无疑

网友:
兄弟,你桌面应该加块静电胶垫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但有时经验也会错杀了,因为楼主换了,CPU.换了内存,工程可不小呀。问题却是U3900引起的。除了U3900的供电就好。 有没有换一下U3900试试。 楼主的思路和焊工是是牛X.

网友:
加个微信15088977109,我也喜欢研究示波器对比spi数据做到快速维修

网友:
摄像头复位问题

网友:
建议修芯片级的工程师 可以同时发展 工业控制 和医疗器械。因为所有的设备都离不开计算机

网友:
这是高手 全是干货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了 这个维修台

网友:
牛13的司机,波形分析的6啊

网友A:
CAM_PCIE_RESET_L 这个复位信号短路 引起 开机0.49 等好久才跳到0.8  屏幕不显示,U3900坏(博通 Broadcom BCM15700A2 摄像头处理器

直接上图

补给下此芯片资料

电路图

U2071

装机发现硬盘认不到,经测试硬盘也坏了,换硬盘OK
此芯片拆掉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摄像头会不能用
但奇葩的是此芯片坏硬盘也会坏该帖也是一样的故障(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3022-1-1.html
未解决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4958-1-1.html苹果电脑MBP J45G的上电时序(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6267-1-1.html

网友:
CAM_PCIE_RESET_L拉低导致平台复位异常挡EC

13款A1466 J43_820-3437 裸板开机0.49A 等很久跑马0.8A不显示通病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325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_PCIE_RESET_L 这个复位信号短路 引起 开机0.49 等好久才跳到0.8  屏幕不显示,U3900坏(博通 Broadcom  ...

没查到论坛里的这条信息,如果早查的话也许就不会走这些冤枉路了

网友:
干货挺多,楼主关于BIOS开机自检和改板载内存方面挺熟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_PCIE_RESET_L 这个复位信号短路 引起 开机0.49 等好久才跳到0.8  屏幕不显示,U3900坏(博通 Broadcom  ...

但是这块板子的LRESET是有的 LPC 片选也有正常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