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主供电升压芯片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10-09):
  【故障机型】:iPhone7   128G

【故障现象】:

  客户说手机摔了,后来不开机了,在当地维修过没修好。到店接可调电源触发上盖电流。

【故障分析】:

  这种故障可能是CPU上盖损坏,I2C0 I2C1总线异常,CPU下层和上盖通讯有问题,有些时候硬盘损坏也会有影响。

【维修过程】:

  拆机大概锁定了维修方向,八成是和CPU有关,不过客户说之前维修过,那么最好先看看主板有没有什么维修痕迹,发现客户基带电源都没有安装,如果无基带的话应该也不会影响不开机,最多是手机白苹果重启,这个暂时放放先不去管他,把主板发显微镜下继续观察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地方明显损坏的,既然这样那么可以开始以正常的维修思路去维修了。

  第一步先查I2C0和I2C1总线发现I2C0_AP_SCL被拉低了只有0.3V左右的电压了,这个数据线只和CPU、主电源、u2301自主升压芯片相连。按照先简后难的原则,先拆卸u2301芯片,拆完后直接接电测量发现I2C0_AP_SCL的电压已经正常了1.76V。

  这个自升压的芯片是可以直接短接的,短接方法如图:

  短接好后直接接电测试发现白苹果重启,真是祸不单行啊。打电话和客户说明情况,客户同意刷机,用爱思刷机发现卡码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逻辑码片破损了。

  更换码片顺带把基带电源装上,直接刷机,一切正常直接激活进系统测功能,发现手机无听筒,凭经验直接干大音频,更换后发现故障还是一样,再次拆下大音频打值发现听筒的时钟信号对地值偏大。

  直接更换u3301,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上机测试开机无异常,手机各功能也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多重故障!有耐心 我修到第二个就要放弃了

网友:
简直就是神了,邓老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