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PN-I135 6050a306371-mb-a01主板BIOS

楼主(2020-10-09):
   TPN-I135     6050a306371-mb-a01   主板BIOS开机快,无报错

网友A:
是备份的吗还是买的呢备份的一般都亮机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备份的吗还是买的呢备份的一般都亮机慢的

我这是秒亮

网友(2022-05-06):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惠普TPN-I135笔记本,板号:6050A3213801-MB-A01(A1)。AMD的CPU。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11等上30秒左右会升到0.055,按开机键电流来到0.523掉回0.055或者0.011,屏幕没有显示。根据顾客说开机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杯水导致的。拆机仔细观察发现开关小板排线‘插座有腐蚀,清理干净插电待机变为0.007,按触发电流0.489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问题故障修复!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电阻电压上来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