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说是不通电,打开看了一下电容

楼主(2020-10-09):
客户说是不通电,打开看了一下电容爆了,直接换换好通电电压起来了,看开关没反应,发现开关也坏了,换开关,OKTM还是有电压不开机

网友:
能收多钱啊,我们这好的才100

网友:
整流二极管量下

网友A:
换开关后,指示灯有没有正常开关机过程,没有的话还是先检查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判断下

网友:
程序有没有对。

网友:
说的什么呢,换了电容,开关,好了吗?

网友B:
这个开关不是触摸的吗?触摸板容易坏

网友:
厉害,这个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不是触摸的吗?触摸板容易坏

不是触摸的

网友:
找了没有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开关后,指示灯有没有正常开关机过程,没有的话还是先检查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判断下

电源板是好的
我驱动板单独接一个供电也开不起来
按开关没反应电压都有

网友C:
碰到很多了  表面是电容鼓包了 换了后 不是电压偏低 就是有唧唧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很多了  表面是电容鼓包了 换了后 不是电压偏低 就是有唧唧响

电压正常

网友:
三星显示器,刷一下程序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很好,基础很重要。

网友:
我自己用的也是鼓包了换了没用多久又挂最好把管子给整炸了,好吧最后换了拆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