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无CPU供电,条件都查得差多了,大家来帮忙看看

楼主(2020-10-09):
  板号820-3024-B,无CPU供电,电流0.3A,CPU供电芯片1脚开启3.3V,2脚TON8,4V,供电都正常,29 30 32 33 34电压都正常的,16脚无波,上下龟壳管已换,CPU电阻20欧左右,桥25M已启振,BIOS已刷,桥CPUPG已出,无语了,难到要动桥了么

网友:
抓到16脚18有波了,是不是维修就在电源芯片这块了呢

网友:
这种  BIOS都刷了 极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苹果A1370 CPU坏很多

网友:
很神奇的是,昨天把上下管又换了一次,竟然对了,不知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