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主板vga借口缺色如何检修?

楼主(2020-10-09):
一块V星Z68主板,vga借口接上以后会偏蓝,应该是缺红色,已经确认了是主板问题,现在也没有主板的
,求检修方法。
主板

网友:
这个故障,我以前在独立显卡上试过重新焊接焊点就好了,如果是接头口问题,估计就没法搞了

网友:
查那一路的小零件

网友:
估计是三基色连的小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