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华为畅享9P显示座子背光负极掉两格电阻,能直连吗?

楼主(2020-10-09):
答:这个是电感可以接。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保护电感,可以用吸锡线进行短接,或者用锡进行短接,同样可以修复故障,如果要求完美的话,建议补回原规格的保护电感,这样下次再有故障的时候,还可以起到保护后级元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