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C板号scala3-14crv-REV1.0 3145V=SLG3NB145VTR=148AV=SLG3NB148AV

楼主(2020-10-09):
上电0.9不亮,有时掉电到0.2多安,不出显卡供电,刷BIOS后正常,开机了还发现所有USB不能用,查电路USB供电正常,数据打值正常,示波器测25m晶振正常,换晶振,谐振电容无效,最后换时钟芯片正常了,而且找到一个代换芯片,苹果料板拆的,3145V=SLG3NB145VTR=148AV=SLG3NB148AV

三星NP300 300E43图纸 点位图SCALA3-14CRV BA41-02092A 02093A 02094A 02098A.rar

下载后打包划算

论坛下载能用的

网友A:
BIOS坏和USB接口芯片也坏...比叫少见.多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坏和USB接口芯片也坏...比叫少见.多个问题...

是时钟芯片不良导致桥USB模块不正常,原来的芯片也能开机,就是USB不行,48M怎么来却不知道,靠运气修好。不然换桥了

网友:
三星的USB不是要在BIOS理设置后才可以用吗?

网友:
看上楼主哪个放大镜了 不错 放上面 灯一照就到屏上了?

网友:
你这个仪器好牛啊

网友:
这个电子放大镜多少钱?想买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时钟芯片不良导致桥USB模块不正常,原来的芯片也能开机,就是USB不行,48M怎么来却不知道,靠运气修好 ...

桥分频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