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为KPRC-W10 板号 DAH96PMBAB0 REV ;B 买的 亲测可用

楼主(2020-10-09):
(图片)

网友(2021-02-05):
机器什么故障

网友(2021-08-11):
测试能正常显示,谢谢楼主

网友(2022-03-01):
有台W19  但板号一样下来测试下

网友:
可能是不支持W19.刷完后不通电了。

网友:
原来我的是进水。有一个电阻变值。楼主的BIOS在W19机型上是可以用的。亮机快

网友(2022-06-23):
我的机器开机屏闪一下 掉 电。刷了还是一样。看来我的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
kpr-w29是一样的板子

网友(2022-08-07):
刷了亮了,

网友:
原机卡1.1A左右,刷楼主的秒亮。

网友(2022-09-18):
测试bios是好的,kprc-w10l也可以用。

网友:
W19刷了亮机快,原来1.1左右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