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触发掉电

楼主(2020-10-09):
一台宏碁笔记本触发到0.14A掉电,版号ZQSA, ,,测了各大电压,除了独显电压和CPU电压没出来,其他电压都正常,找到51650芯片,供电脚,电压开启脚(开启电压正常,走了弯路)都正常,再测独显供电芯片的开启脚没电压,它是由一体桥控制的,综合上面两个特征都认为有可能是一体桥不好或BIOS不好,先简单的开始吧,测试了一体桥的各个供电都正常,晶振都已起振,就把BIOS都刷了,一个样,难道要换桥吗,这可不是一个小工作,后来想到了应该量下PG电压 通过测量D14,D15(板子上未用),D16,D17,D18,发现只有D18为0V,其他几个都有0.5到3.3的电压不等,而D18是由TPS8223P发出的,将D18先拆掉,结果电流马上就上去了,屏幕也亮了, 这时去测其他几只二极管都有了3.3电压,其实他们是被拉低的,奇怪的是HWPG触发时才0.5V,EC芯片不应该发出VRON3.3V电压给CPU供电芯片(这是我走弯路的主要原因,差点就要换桥了),其实8223P芯片还可以用,应该是PG脚里面这路坏了,没有影响到正常的功能,不过为了保险还是将他换掉,图纸和BIOS我就不上传了,论坛都有

网友:
这个差点就走了弯路,还好找到了问题

网友:
芯片内部问题啊,这个不容易找

网友:
谢谢楼主指明问题

网友:
掉电的一般是某路转换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技术可以啊这种板子好多都是15V问题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分享!

网友:
换好了把二极管补上呢?测了没有?

网友:
广达大与门,应该是二级电压问题

网友:
这个EC坏的好多

网友:
应该按照时序排查,做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