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0-10-09):
今天接到一块 台式机的主板 DELL MIH61R MB  插电主板上的待机灯亮,接开关没反应。在论坛上查了好久,什么通病的 16V电容, Q61转换电压等 RTC 都查了,都没发现异常。
这个IO是5514e-ns的,找到这个io的脚位 55 60 36  47 这些都没有异常。123 124 S3 S5 没有电压返回到IO

现在遇到的疑问是,当36脚拉低后 36脚有跳变。这个IO是哪一脚发出信号通知南桥的 然后南桥收到后发出S3 S5通知IO 从而 IO的55脚拉低电源绿线,然后电源开机工作。

这个疑问:IO是哪一脚发出信号通知南桥的?大家有知道的吗?

后续:细看下图,应该直接是按开关拉低南桥。。。。。H61的都是这样的开机原理吗?不是IO发给南桥信号的了?开关针有3.3V电压,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呢?这么说南桥坏?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

网友:
细看下图,应该直接是按开关拉低南桥。。。。。H61的都是这样的开机原理吗?不是IO发给南桥信号的了?开关针有3.3V电压,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呢?这么说南桥坏?

网友A:
没图纸怎么修,,先找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怎么修,,先找个电路图

没图纸。。好多板都没图纸的。。。难咯

网友:
这个桥是比较容易坏,这个板论坛上有图纸的

网友:
学习学习,我有一块联想H61主板故障与你的一样

网友:
BWRBTN#有没有?

网友B:
按下开机键的瞬间,先查开机键到IO的POWERBUT#与IO_POWERBUT#       查RSMRST#,,查一下SLP_S5. S3有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下开机键的瞬间,先查开机键到IO的POWERBUT#与IO_POWERBUT#       查RSMRST#,,查一下SLP_S5. S3有电压没, ...

SLP_S5. S3 没电压,你提供的电压都有

网友:
BWRBTN# 有高低跳变

网友C:
待机正常的可以烤个BIOS
刷个CPU

网友D(2021-03-24):
搞定了吗。。。。。。。一样的问题,怀疑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定了吗。。。。。。。一样的问题,怀疑南桥坏了

放一边了 还没有空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正常的可以烤个BIOS
刷个CPU

这两样都换了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