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55不过内存报警四声维修过程

楼主(2020-10-09):
DELL AMD 集显主板 拿到手 能开机 报警四声 看这叫的 一听就是内存不过 像这问题心理 无非三种情况
内存 BIOS CPU 居多
先换了几根内存还是一样在狂叫
在论坛下了个试刷上去 还是一样 然而还是不死心 在下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现像
心想估计CPU挂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 把CPU加焊试试 这种三合一桥温度高也会引起空焊
直接开鲁了 鲁完情况一样 扯腾了一二个小时 还没搞好 白天比较忙先放一边
到了晚上有空想到还有一台电脑没修好 哪几百块不是飞了 不死心 断续干
思路整理了下 内存不过 三板斧都用了 还是老老实实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先下份图纸 先查下内存供电 发现 内存无供电 这一下 脑子就马上清醒了
之前走入一个低级的误区 以为内存报警供电肯定都正常了 看来是好久没修AMD板了
AMD 板先有CPU 供电 在出内存供电   这段时间修INTER板太多了 这都没注意到
问题找了就好办了 先测了下内存电感阻 只有0.03 看来是短路了
把后级 节点断开 断路在后级 看了这供电 直接到CPU 里面去了
心理不会这么衰吧 CPU挂了? 不死心 还得试下 最后一招  烧鸡大法
一开始烧 就先摸摸CPU 电流都烧到2.6 CPU还没烫起来 东摸西模 终于找了这个原凶
就是CPU 后面有一粿电脑短路
细细的总结下 还是不够细心 不然这小问题老司机分分钟就能解决

网友:
谢谢楼的分享经验

网友:
受潮或者进水的机器,不错!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最喜欢换这种电容短路的,成本低,好修还赚钱。

网友:
现在只有 这种短路的能赚到钱了

网友:
楼组很细心哦 。这问题好难发现的

网友:
维修的第一步就是拿到板先观察,后准备维修。

网友:
这就有点马大哈了呀

网友:
楼主观察不够仔细哟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
只是下次注意一下错别字,CPU后面有一颗电脑短路是个什么鬼??

网友:
电容短路吧!?

网友:
最后还是用了烧鸡大法,这的确是捷径

网友:
楼组很细心楼组很细心

网友:
这要是我就判CPU死刑了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