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的时候是纯色屏,每次都是不同

楼主(2020-10-09):
死机的时候是纯色屏,每次都是不同颜色。手摸显卡烫手。玩不玩游戏都一个样。

网友A:
清理一下显卡风扇灰尘,和金手指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散热不好和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一下显卡风扇灰尘,和金手指

早就清理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散热不好和显卡虚焊

gpu虚焊了么?风枪能搞定么?

网友:
搞不懂的是不玩游戏的时候也高温。

网友C:
诡异的各种颜色屏死机。黑的白的红的绿的蓝的粉的紫的青的。毫无征兆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候好几天也不死机,有时候一天连着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诡异的各种颜色屏死机。黑的白的红的绿的蓝的粉的紫的青的。毫无征兆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候好几天也不死机,有时候一天连着死机。

虚焊,看看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
现在笔记本质量太差了。远不如以前,

网友B:
显卡本身不良,我修过有的显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自己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本身不良,我修过有的显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自己考虑下

还有救么?

网友:
司马当活马医吧!自己搞搞也不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