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验!求助真正有经验的高人!

楼主(2020-10-10):
最近修到两台同方代工的本子,CPU集显不良经常莫名其妙的死机蓝屏!各路供电维护加稳后夫效,遂换CPU,可惜手上无I7-7700HQ现货于是用I7-6700HQ代换,换上后死机问题是解决了,独显1050Ti的显卡却怎么也打不上驱动?难道I7-6700HQ的530集显与1050TI的显卡不能匹配?因为I7-7700HQ的集显是630的,1050TI这个显卡芯片只能与630匹配才能正常识别?哪位大神能否指点一二,在此先行感谢了!

网友:
没人试过吗?

网友:
是不是刷过BIOS?

网友:
确实刷过BIOS,请问有什么讲究?同版号合成的,别人的,网上买的,论坛下载的都试过的

网友A:
显卡的BIOS不匹配有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BIOS不匹配有这个情况

你这是有依据还是自己想象的呢?不要误导我呀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估计只能通过改显卡INF来修改驱动装驱动了。很多本本在更换了不同代的cpu以后,主板的Board
ID会发生改变,可以透过查看GPUZ显卡参数或者设备管理器显卡属性里面的硬件ID,再结合驱动程序里面的inf文件来查看对应的驱动里面是不是没有包含这个组合。
举个例子  外星人的17R4系列,根据cpu是6代还是7代,内屏是15还是17,是否支持Gsync功能等等组合,bios会生成对应的主板ID
比如下面的驱动列表 GTX1080的显卡对应是否支持Gsync功能有1BA1和1BE1的区别,cpu六代或者7代,是否支持GSYNC功能,主板ID可以有从0771~088C这么多不同的ID出现。
NVIDIA_DEV.1BA0.0771.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772.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773.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774.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775.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776.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777.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778.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A0.0887.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with Max-Q Design"
NVIDIA_DEV.1BA0.0888.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E0.07C0.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with Max-Q Design"
NVIDIA_DEV.1BE0.07C2.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E0.0876.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with Max-Q Design"
NVIDIA_DEV.1BE0.0877.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NVIDIA_DEV.1BE0.08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with Max-Q Design"
NVIDIA_DEV.1BE0.088C.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如果主板对应的一些外设配置混乱,可能会出现装不上驱动的情况。还是以外星人的这个板子为例子,它有一堆电阻来设置南桥的strap pin,上电时会抓取电平状态

如上图,它有一个电阻是设置Board ID 高低电平表示板上装的是6代还是7代,它还有另外一个电阻设置Gsync ID,如果配的屏幕是不支持GSYNC的,它会出现不匹配状态可能装不上驱动甚至不亮机。
       以上例子是外星人的,你那台机呢,可能也有类似硬件跳线设置,或者驱动包里面只有cpu是7代时对应的主板ID才支持1050ti显卡,6代应该只能支持860m,960m之类。建议直接修改NV驱动包的inf来装驱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估计只能通过改显卡INF来修改驱动装驱动了。很多本本在更换了不同代的cpu以后,主板的Board
...

清华同方改哪个文件夹来着,外星人我记得是改nvdm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华同方改哪个文件夹来着,外星人我记得是改nvdmi

要去设备管理器看看厂商ID是啥,一般蓝天是1558,外星人是1028,一个个inf打开对照下。其实也不用特别找对应文件,找个自己熟悉的直接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估计只能通过改显卡INF来修改驱动装驱动了。很多本本在更换了不同代的cpu以后,主板的Board
...

inf以前是最早的笔记本换不同系统改过,现在很多年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了,感谢回复

网友:
不知道解决没有

网友:
只能换成七代,换成7代好了。

网友D:
换个7代的好了。这也太费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7代的好了。这也太费事了。

没办法毕竟BIOS这块我什么研究,我估计是独显的驱动不匹配引起的!需要修改BIOS中集显部分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