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Smart450无输出,风扇转一下就停 维修

楼主(2020-10-10):
[故障机]台达电源Smart450,MODEL NO. CAA-450AT A,额定功率450W
[故障现象]串100W灯泡,插电,亮一会,紫线5.1V。绿线黑线短接,风扇转一会停转,灯泡亮一会灭。断电,测紫线0.6V,过会再测,紫线5.1V。最后归0。
再上电,紫线0V,大电容330V。交流输入234.6V
[故障分析]紫线5V SB不正常,输入电压低时有5V SB,启动主电源,主动PFC略升压,5V SB就没了。或者市电高一点,就完全没5V SB。辅助电源故障。

因网上搜不到电路图,自己慢慢画出了一部分。不确定有没有错。

[维修过程]接入自耦调压器测试,慢慢增加交流电压,大电容103V时紫线开始有5V输出(4M电阻欠压检测正常,TNY279PN 1脚EN/UV流入电流>25uA开启MOS),辅助绕组电压17V。大电容312V时仍正常。交流223V时大电容315V,紫线0V,辅助17V为5.99V,2脚BP/M 6.04V。
电压略高,TNY279PN就停止工作,直至电压降至200V,又开始工作。电源没有从17V辅助绕组连接超压保护稳压管,从5V SB检测超压经光耦拉低2脚BP/M。2脚BP/M 6.04V,仍在正常工作范围。判断TNY279PN芯片有问题。某宝买的TNY279PN收到,换上。
[维修结果]绿线接地,风扇转动,大电容升压至385V,各组输出电压正常。电源装壳,装机,正常接电,电脑开机正常,故障修复。

次级小板DWA105 N161是什么?某宝有卖,搜不到资料。DC-DC?次级没仔细看。

网友:
搜索下,了解到,这电源次级应该是3.3V单路磁放大,5V和12V联合稳压。
这是修的第一个电脑电源。
之前一堆各种电源都是5块一个丢给收废件的,有个电源SATA接口严重烧焦,硬盘接口也废了。估计是电源接口变形,短路,又没保护。好几个先马刺客430 300W电源也是SATA接口变形。
电源看似最不影响电脑性能的配件,却是最不该省的,一个劣质电源出问题,可能不仅自身损坏,也可能损坏电脑其它各种配件。
可靠的电源是保证电脑正常工作的基础,即使出故障,也不至于损坏其它配件,虽然复杂,维修麻烦。

网友:
DWA105 N161 电压电流保护,PG信号,开关机控制芯片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了!学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