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给公司做的内网打印机共享网络拓扑图

楼主(2020-10-10):
公司的内网打印机共享网络拓扑图

.第一台路由器做中继用 同时把4G无线网络线转换为有线网络

.第二台路由器做网关用 有线网络线转换为无线网络供内网使用

客户用的是这种上网卡

打印服务器为只支持有线网络

这是我画的网络拓扑图

网友:
这款打印机是支持网络打印的  不知这个打印服务器有起到什么作用   路由器直接连到打印机就可以  你这样也是直接连接 还多一个设备  所谓打印服务器 共享器是单位IP紧缺或者安全考虑 连打印机的IP也不给  还有一种就是打印机不支持网络打印   设备参数我没看也许只是因为设置简单或者不需要驱动某些优点

网友:
啥问题?广告?

网友:
打印机是7080型号搞错了

网友:
这个打印服务器挺贵的 可以用台便宜的主机代替

网友:
这么桥接,以后问题多多啊

网友:
老哥整过路由器桥接手机热点吗?我的TL-WR842N,WDS能连上手机,但是相连的电脑不能上网,ping能通路由器但是不通手机,手机上也看不到路由器的IP地址,只能看到连接。路由器的LAN地址我改成了192.168.43.2。DHCP只能打开,关闭了之后直接就打不开路由器的登录页面。

网友:
这钟拓扑计算机少了还能凑合用,自动获取IP地址,那个网络打印机会频繁出现IP攻击的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谢谢码字不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