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三修无触摸故障

楼主(2020-10-10):
  同行送修描述,开始是小进水,屏幕触摸部份失灵,同行捣鼓了后完全无触摸了,于是送修到北京某某村去修过,没修好,接机检查,目测两个白触摸全部破损严重,黑触摸也换了,升压二极管,电感也换过了,触摸屏座子全变形了。

  上图这个白触摸是破损最少的。于是更换两个白触摸这个白触摸与苹果6的通用,怀着试试看的心态装机试了试,故障依旧,我想也没那么简单,还是回头老老实实修吧,这个机器很多同行都知道AIR2的黑触摸是通病,于是开始测黑触摸是否有升压出来。

  在C4014上面测得电压只有2.3V,不对啊就算不升压这里也应该有主供电过来啊,回去测电感 L4001发现电感前后电压不一样,拆下电感测,电感烧断了。

  更换电感L4001,顺便检查了二极管D4001没有损坏,再试试机,发现还是没有升压出来,这个地方的升压不装屏也有升压出来的。升压三大件现在电感二极管都检查了只有黑触摸本身不工作导致不升压了,同行又换过黑触摸,我只能先换个黑触摸看看了,更换黑触摸后还是一样不升压,看样子只能看黑触摸工作条件了,打开原厂图。

  黑触摸的供电5.25V 和1.8V都有了。

  I2C总红供电正常。

  发现黑触摸的EN信号来自白触摸U4150,难道我换的白触摸有问题,我对我的手工还是挺自信的。没有先去更换U4150,先检查了U410附近,发现问题白触摸边上掉了个东西(首先申明不是我搞掉的),焊盘平平的,有氧化应该不是原厂没有装的不知道是什么,看图纸吧。

  是一个电阻R4154。

  通过原厂图可以发现这个R4154是触摸时钟频率下拉电阻,跟据平时维修的思路这个一端接芯片一端接地的下拉电阻一定不能掉类似IPHONE中REXT电阻一样。在苹果手机主板上找了一个4.7K的电阻补上。开机测试升压出来了,18V-20V装屏测试故障解决。

  应该是电阻掉了,导致白触摸不工作不发EN信号给黑触摸,才没有黑触摸工作升压。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ipad6 白触摸跟6代一样  黑触摸没有通用iphone吗

网友:
还是老师厉害!

网友:
赖工厉害,师傅这要多少年的功力?

网友:
还是老师厉害!不服不行啊

网友:
有这个技术可以养几个老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