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150M F PLUS 1.0 PU502型号 2C=36

楼主(2020-10-10):
求B150M F PLUS 1.0 PU502型号 2C=36

2.5V电压3.3V   求个型号,准备TB买芯片了.   2边5脚. 谢谢.

网友A:
找找图纸查下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图纸查下型号吧

有点图就不用这么累了.

网友:
自己看吧。

网友B:
你到底有多少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有多少图纸

你猜?

网友C:
楼上应该是厂方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应该是厂方的人

很明显,他不是厂方的,他只是个神,简称宵神

网友:
,也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换芯片OK了.
原来3.3V 换后2.5V  .

网友:
我前几天问过卖芯片的,说是2C=XX  就是 RT7276GQW    只看2C=,   后面字符没关系。我主板上坏的是2C=4J, 卖家发过来丝印是 2C=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