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75亮机后十几秒就自动断电,BIOS状态下也是。有请寄修高手!

楼主(2020-10-10):
thinkpad e475亮机后十几秒就自动断电,拔掉硬盘、键盘等等都是一样,BIOS状态下也是。哪位接寄修的高手,帮帮我!

网友:
直接寄给迅维吧

网友:
看你头像名字现在应该是个高手了啊

网友A:
有没有过热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过热现象?

没有,每次都是同一个现象。第一次开机,电源指示灯会亮,但2-3秒后就熄,再次开机后能亮机,20-30秒左右就断电了。

网友:
这是要查温控芯片吗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毛病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C:
thinkpad的机器 你换颗cpu看看换个i3的或者双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的机器 你换颗cpu看看换个i3的或者双核的

AMD的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毛病
你的修好了吗

已邮寄到迅维基地ICU病房抢救了,能不能活就看运气咯

网友:
巡维寄修地址

网友(2020-12-26):
修过E460掉电的是EC坏了,订的剪版EC

网友D:
可以考虑换CPU试试,我遇到不定时掉电的板子比较多,都是CPU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的关注板子寄给N个大神都没搞定,包括迅维朕的大清真的灭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换CPU试试,我遇到不定时掉电的板子比较多,都是CPU问题。、

确实是CPU故障,邮寄几个地方,邮费都花了几百块,算了,我最后花了400换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CPU故障,邮寄几个地方,邮费都花了几百块,算了,我最后花了400换个板的

额,那亏大了哟,其实邮寄维修还是要确定可靠的地方,不然容易损失更大,其实像这个情况检查了各个点没有问题就应该考虑换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