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702P CPU 供电1.7V 不亮机

楼主(2020-10-10):
          一台ACER E5-572G i5 四代的处理器。板号 LA_B702P。CPU供电1.7V,电流1.35A,不亮机,刷过bios还是一样。测CPU供电芯片 ISL95812 第2脚 VR_EN 3.3V ,3脚PGOOD 3.3V, 16脚VDD 5V ,17脚 VIN 19V。因为Vboot=1.7V,这种状态应该是未正常读取CPU的SVID 信息,内核供电未正常发出。测SVID有波,测过PROCPWRGD 1.05 ,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测CPU供电电容,对地阻值有58欧姆,感觉似乎有点大。记得一般测到只几欧各位大神给判定下,会不会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A:
单双bios结构大小不一样,不能通刷,还是淘宝买一个把

网友B:
SVID有波,CPU电压又有的话,估计不是哪里的问题。你看看电流有没过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双bios结构大小不一样,不能通刷,还是淘宝买一个把

是X宝上买的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这个是单BIOS的。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桥,应该有惊喜,得的话发个红包134575152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SVID有波,CPU电压又有的话,估计不是哪里的问题。你看看电流有没过内存呢?

cpu内核供电电压不对啊.

网友:
我的也是通电1.2A不显,内存条有波形。。。。。。。。。。。

网友(2020-11-14):
换了U试过了,不是U的问题。换板,亮机了。但是奇怪的是,裸板亮机,奇怪的是,测CPU供电还是1.7V.坏板放在一边没时间去搞了,难道是显卡的问题引起的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