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无输出故障

楼主(2020-10-10):
金河田400W电源,副电源正常,5VSB,PSON和12V均正常,主电源管理芯片为7502C,待机查推动管基极也就是芯片78脚电压为2.27伏,但两个集电极电压只有1.5伏,等于发射极电压(发射极串联两个二极管对地),短接绿线电压无变化。怀疑推动管或者阻尼二极管击穿,拆下检查都是好的,那么推动管CE电压为零就是饱和导通了?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有,这个芯片怎么会让推动管在待机时饱和导通?这样设计不增加静态功耗嘛?该电源推动管基极和集电极均接的12伏待机电压,待机时IC78脚断开,推动管就会导通而不是截止呀。

网友:
待机时7502C的78脚应该对地将推动管的基极对地让推动管截止才对呀?

网友:
将推动管基极上偏置电阻拆掉,BE无偏置电压,这时推动管集电极电压恢复12V供电电压;接着将偏置电阻装回去,将IC7502四脚过流保护脚接地,通电,依然如故,再短接绿线,推动管基极电压变成1.25伏低于发射极电压了,这时推动管应该截止了吧,可一量集电极电压,3.几伏,我觉得我要疯了,完全搞不懂推动管工作状况了

网友:
搞定,主开关上管击穿,更换了ok。

网友(2020-11-18):
主开关上管哪个?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