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LA-8224P 时开时不开 秒杀后 示波器也一起卖掉了

楼主(2020-10-10):
电脑型号:ASUS K45VD
主板板号:LA-8224P
故障现象:时开时不开   触发掉电  电流不等不固定   开机10次可能一次能点亮   亮了也不稳定 再掉电
外观目测:各供电 电感后电容都已换掉,桥和显卡加焊过,BIOS刷过,还有若开小地方有动过痕迹
-----------------------------------------------------------------------------------------------
本人上午一般不搞事,看新闻中,同行拿过来的,直接说一小时内弄好  200块    网上买好板也是200  就是时间等不了了
这种事一般也不想搞  弄不好也蛮浪费时间   弄好也没几个钱   游戏本修多了  这种渣渣机看不上了
边讲笑话边摸板,同行就在旁边座等
----------------------------------------------------------------------------------------
1:现象如上  掉电 偶尔一次能上电亮屏  马上就掉了   绝大多数时间0.3A左右就掉了
2:量CPU供电没有   量6132 VR_ON  瞬间有3.3V
3:量8205 3V 5V 触发掉电拉低复位
4:量EC_ON 掉电时有下拉动作
5:量EC EC_VDD0 111脚+3VL 有下拉动作
6:量8205 8脚+3VLP 有下拉动作
7:量8205 13脚EN 有下拉动作
8:量B++ 有下拉动作
9:量PQ102 输出有下拉动作
10:量PQ101输入有下拉动作
11:量PL1 PL2 有下拉动作
12:量电源插头 电压稳定正常
13:万用表量阻值零殴 正常
14:电源头焊点有点锈迹
15:刮锡 烙铁上电源头
16:触发 B十 稳定 不跳
17:故障解除  估约15分钟左右吧
18:同行只承认是没有示波器才没有解决问题,不承认技术不行,好吧,何必说穿呢
19:示波器也一起给同行带走了   正好要准备入手一个500M的了
--------------------------------------------------------------------------------------------
图纸网上大把就不上传了,主板也没必要拍图了,老主板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步骤清晰,效率真是大大提高呀

网友(2020-11-13):
我们之间的差距只是个示波器啊

网友(2022-10-08):
经验丰富啊,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