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7P wifi旁的电容是管什么的?

楼主(2020-10-10):
答:看原理图,主供电滤波电容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2.8版本已上线!!!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