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换下来的偏蓝色灯条有啥用?

楼主(2020-10-10):
海信49EC520UA,故障现象是严重偏蓝,开后盖检查点灯供电DC120V正常但背光偏蓝,确定灯条问题,更换灯条正常了。废灯条有啥用?

网友:
没啥用途,,,,,

网友:
那就直接卖铝

网友:
直接丢了不值钱的。

网友:
可以做成吸顶灯。
报废液晶里面,把最底层的亚克力透光板摘出来,
弄2张19寸,用AB胶水粘起来,做成长方体。
弄一个恒流板搞进去。
我就做了一个灯。很亮

网友:
单双bios结构大小不一样,不能通刷,还是淘宝买一个把

whdiy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下次遇到不亮的可以箭下来用工

网友:
可以拿来打小孩用

网友:
没撒吊用,给其他混用会偏色

网友:
做成蓝色的指示灯也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