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台HP 440G5 ,开机无显,确诊了故障点,但不敢下手去维修

楼主(2020-10-10):
机型:HP 440 G5   出厂日期2019年
主板:DA0X8BMB6G0  REV:G

故障:开机无显

      两台机器到我手相隔一周左右,其中一台之前有过进液不触发,处理完接口处的腐蚀就正常了,使用一个月左右,开机无显,又回到我手里。具体两台的表现有所区别。

      第一台,进过液的,插电后触发正常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就不亮了。拆出主板,单板触发上电,电流到0.15就不动了。刷BIOS无效。放边上一会儿,再开又能亮,关掉就又不亮了。

      第二台,没有进液,也没有谁动过,从电流的跳变看,应该能亮了,但接屏仍然不亮,刷了N个BIOS,也无效。

      然后做的事,是将两块主板的CPU做了对换,换完后测试下来的故障情况与之前一样,故障是跟着CPU走了,说明两块板的故障都是由CPU引起的。查了下CPU的价格,最便宜的要850,也没有包上机的说法。考虑再三,还是选择放弃,建议客户换板。

网友:
现在维修就怕是u的问题,价格太高,客户很难接受,换u又有风险

网友A:
很想问问楼主这种CPU是用什么办法植珠的?我每次都要搞很久!头昏脑涨的,有时候还要分几次搞

网友:
现在CPU坏的多啊  X550JX华硕 95%都是CPU坏

网友B:
两个U对换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是的,CPU风险太大,主要是不确定买的是不是好的。

网友:
可以先把情况跟客户讲清楚,换板价格更高!

网友:
像这样一体的u坏的多

网友C:
u不坏用户也都能接受价格的

网友:
现在U坏的多。基本都是放弃。怕有售后。除非和客户讲好了。没保修才换。否则放弃

网友:
双晶体的保上机怕烧啊,我都不敢卖这个

网友:
第一台是不是有小元件腐蚀不良了

网友:
还是换板安逸,换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呀

网友:
这种U不敢换,风险太高,成本吃不消的,关键板子贵,一般客户受不了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U对换下,说不定有惊喜,

没仔细看吧?人家说了 吧CPU对换重做了,发现故障也跟随CPU对换, 所以才确定是CPU问题

网友D:
前天修到一台华硕x550jd,刚开始是温度高,自动关机。刷了bios温度正常了,客户用了一天,不开机了,拆机测CPU MOS管坏了,断开电感,量CPU也挂了。要客户换板,报价给客户,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修到一台华硕x550jd,刚开始是温度高,自动关机。刷了bios温度正常了,客户用了一天,不开机了,拆机测C ...

客户还算好说话    没讹你  说你把机器修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想问问楼主这种CPU是用什么办法植珠的?我每次都要搞很久!头昏脑涨的,有时候还要分几次搞

多花点钱,能让事情事半功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u不坏用户也都能接受价格的

你的意思是交换,别天真了,交换都是骗人的,单钩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花点钱,能让事情事半功倍哦

怎么讲?比如有什么神器吗?

网友:
我发现你们真是好耐心,CPU也费心去换了试,这样的我直接跟客户说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