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备份好的BIOS文件里找到网卡的MAC地址

楼主(2020-10-10):
联想IH81M主板PCH坏,客户不想修了只想找到原来网卡的MAC地址,所以将BIOS芯片拆下备份了BIOS程序,但不知道怎样找到MAC地址

网友A:
如果只换PCH将主板修好,原来的MAC地址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换PCH将主板修好,原来的MAC地址还在吗

换了试试,不行改Mac

网友B:
目前螃蟹的网卡MAC直接存储在芯片内,你可以直接拆芯片装好别的板子上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螃蟹的网卡MAC直接存储在芯片内,你可以直接拆芯片装好别的板子上看。

那能不能改

网友:
换PCH后找到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