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 解密

楼主(2020-10-10):
t440p 第一次遇到要解密的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密码芯片 论坛看了下也没有答案  有能指点的么

网友A:
刷解密BIOS或者换ec,密码在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解密BIOS或者换ec,密码在ec

重新刷EC 没有用吗? 只能换新吗?

网友:
刷过EC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EC 没有用吗? 只能换新吗?

可以的!

网友:
买了个bios 就解决了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A:
刷解密BIOS或者换ec,密码在ec

解密bios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能发一份吗,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