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7休眠唤醒蓝屏重启

楼主(2020-10-10):
A1707开机正常使用,不用的情况下待机休眠,唤醒之后机器蓝屏重启进系统报错,有谁遇到过吗  板号820-00928-A

网友:
系统换过。找同样的机器整套对换过还是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休眠电路的霍尔元件。门电路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A:
查下LID,还有系统有问题也要排除,不折腾就关掉休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LID,还有系统有问题也要排除,不折腾就关掉休眠

客户机器使用正常,关键是客户就是想解决这个休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机器使用正常,关键是客户就是想解决这个休眠问题

测测内存。。

网友:
在线等待,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已经解决,更换U50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