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背光老化发出粉红色的光是不是只有CCFL显示器才会的?

楼主(2020-10-10):
LED不会背光老化发出粉红色的光的吗?

网友A:
led的也会变色,发紫色、也有偏紫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的也会变色,发紫色、也有偏紫红的

LED液晶偏色不是LED背光灯条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液晶偏色不是LED背光灯条的原因吧?

led也存在老化而变色问题,因它白色LED是通过补色而得来的

网友:
CCFL老化是发黄这和LED一样,但发红基本就要坏了,LED没有发红这种情况,直接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