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龙,1250w电源上电保护

楼主(2020-10-10):
[  ] 原故障电源开机保护风扇转一下,+5vsb有电,绿线4v多,-12,5v,3.3,12v均不正常,只有1-2v左右,后来用平口螺丝刀短接光耦后,pfc继电器断开……然后所有输出都没电了,电容部分310V左右,低压全部没电,三个光耦挨个短接3.4脚,出现的问题。被成功扩损。

网友:
保护原因找到了,3.3v输出6.6了,这块DC-DC小板坏了,现在还是找不到待机和ps-on没电的原因

网友(2020-11-21):
这个应该没那么难吧,待机电压和开机电压是一路,那个小变压器就是待机用的

网友:
电容开机后400吧,关机测量是300左右

网友:
这种dc-dc的电源很好修啊,先用万用表插到3。3短接启动看看瞬间电压启动是多少如果过高就是3.3小板故障插到5v测试瞬间电压不正常就是5v小板故障,通常这类板的故障点都是小板子上的mos管或者是转换芯片,转换芯片一般是7073这个常坏元件很便宜1-2块钱就有了,修矿机电源也是经常坏这个东西的,矿机电源也是这个设计矿机电源的那种是坏功率管或者整流桥堆或者是dc-dc小板故障就这些没其它什么可以坏的,如果坏输出管子就要小心咯呵呵